强大
求V8_Operation中文手册

楼主(2014-07-14):
在下最近在研究关于CF卡存档的问题,请教如下:
1.如何更改DAT0000文件夹得文件名?注意,不是子目录的,是打开CF卡看见的第一个文件夹得名称。
2.之前看人家的程序,他的信息栏里是这样的
%P0S 曲線 CT/kw 異常
%P0S CT/mm 異常
。。。。。。。。。。
很多条,基本都是这个格式。(图片怎么上传啊。。。。)其中“%P0S”在触摸屏上会显示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PLC里的一个数据寄存器的值。这是怎么关联的,要用宏吗?

网友A:
CF卡内容你需要看的是参考手册而不是操作手册,操作手册也称作为产品手册。
至于信息里的%P……,那其实是参数替换的方式,你可以在参考手册附加版本中找到对应内容,这种参数替换的方式仅V8,TS以及V9机型可以使用。至于关联,是在缓冲区设定中勾选参数后进行关联设定的,并不需要宏。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