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PID D50 D10 D100 D150 -----D50我设定的是500(也就是50摄氏度),D10是加热测得的温度,D100-1000,D101-K1,D102-K50,D103-K150,D104-K10,D105-K0,D106-K0,我在实际调试监控的过程中,D10为490的时候,D150的值还是32767,直到D10的值大于D50的时候才慢慢降下来,这样的话实际温度已经超过设定值,不知是我哪里参数设错了还是怎么的,应该D10的值接近D50的时候,D150的值也相应的变小才对呢,请知情的大师们给个意见,我用的温控模块式FX2N-4AD-TC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看主要在微分设定为零。很不合理!!!
几乎可以肯定,在绝大多数的大惯量PID调节中,微分居功至伟。
而加热,是个比较典型的大惯量调节。

网友B:
温度到达设定值之后输出值才开始下降的话,像纯积分作用的结果。。。如果是比例+积分作用,输出值应该在温度到达设定值之前就开始下降,所以楼主的比例增益可能为0。另外温度控制周期长,应增加微分环节来提前控制输出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PID参数组设定错误

网友C:
请注意上下限参数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到达设定值之后输出值才开始下降的话,像纯积分作用的结果。。。如果是比例+积分作用,输出值应该在温度到达设定值之前就开始下降,所以楼主的比例增益可能为0。另外温度控制周期长,应增加微分环节来提前控制输出值。

感谢你的回答,我设的比例增益为150,我设置过为5000,设大了就启动不了,这里我只设置了7个常用参数,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
程序能不能截图或上传,然后D150实际输出值变化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也说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能不能截图或上传,然后D150实际输出值变化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也说说

D150的变化要么是32767要么就是-32767,如果设定值为40度,测定的温度在40度一下都为32767,大于等于40度就是-32767。下面我截了图我的程序,编程软件是GX WORKS2
附件: 温度控制pwm.rar (150 K) 下载次数:66

网友B:
1.比例增益设置了15000,导致输出变化太快,瞬间就到达峰值32767或-32767。2.没有设置输出值下限(下限设置为0),不需要使用脉宽调制指令,建议看看编程手册里PID指令案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