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图,,,,

楼主(2014-07-14):
上次发图,有人说用密齿型的线槽。。

网友A:
线槽密齿的好看啊
针式端子 屁股太大 换屁股小点的 然后套号码管 比较好看

网友B:
1、有号码管的就不要用护套端子了 2、线上不要套两个管子,两段,你是一段绝缘,一装线号啊?没人这么干,号码管本身就兼有绝缘作用。3、面板上的按钮最好还是竖着放吧,利于走线。 不是什么行业标准,也没什么行业标准。只是常见的都这么干,我随便说说,你随便听听。至于对错都不要喷。放心里琢磨。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 1、我也是第 ..

肥仔米

网友C:
2楼说的对,看最后的的照片,一看就知道开孔位置和距离小了,不利于垂直安装按钮。至于工艺还可以吧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

网友D:
线槽选的太大了。

网友E:
做工工艺还可以。

网友F:
楼主,接线端子排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G:
不是刻薄说 不怎么样

网友H:
门上也要用线槽,这样就规范整齐了。

网友F:
楼主,接线端子排是什么型号的。再顶

网友I:
可以!比我做的好很多

网友J:
不错啊,又上传一个做电箱的啊

网友K:
最近一直为接好电柜而困扰。。

网友L:
門上的線最好是整成一束後下拉到底部,並留一段長度給開關門的長度.
其實不管怎麼做,有耐心把線整好把線順好,就很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