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坐标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4-07-15):
在运动控制中,X轴Y轴的坐标是脉冲数,可是该数是怎样计算来的,就是计算方法?还是有固定的公式?有知道的请说说。

网友A:
要知道脉冲当量就可求了,脉冲当量就是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

网友B:
简单一点的方法,电子齿轮比1比1时,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x轴走多少距离,然后你希望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脉冲当量),然后让电子齿轮比匹配一下就好了,(比如电机一圈10000脉冲,走10mm,你希望1个脉冲走0.1mm,那么电子齿轮比是100比1)

网友C:
要看你的螺距,比如你的螺距是5mm,,你的电机是5000脉冲一圈,那么你发十个脉冲理论上就走一丝.

楼主:
如果是走斜线呢,哪嘛还要用三角函数先求出斜线的长度,然后再计算脉冲吗?就是说让X轴与Y轴同是运动。

网友D:
!学习
相信自我!

网友E:
最好实际精确测量,有时你会发现正转和反转到了丝杆终执行时都会不一样,大多数精度的原因。

网友F:
等价交换知道吧,10块钱就是一包烟,10个脉冲就是1mm,只是这个换算是靠你的电子齿轮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