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编码器可以直接更换吗?

楼主(2014-07-15):
如题,品牌:Tamagawa 型号:TS5008N800-1024C/T ,请各位仁兄给个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没编码器上面的图?

网友B:
要查手册了
学者

网友C:
编码器的代换主要考虑1、安装尺寸、 2、工作电压 3、输出方式 4、分辨率 5、输出相 6、输出相位差 ,编码器满足了上述要求就可以直接代换。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2楼的帮我查一下呗,是绝对的还是增量式的?

网友D:
多摩川的编码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E:
3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