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路人~~两个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4-07-15):
本工程用台达es2plc做两轴定位!一个控制上下!一个控制左右!流程是这样的按启动快速下~慢下~快下~慢下~快上~右行走~快下~慢下~快下~慢下~快上~右走~如此循环到设定右移距离后快速左移返回!
现在我用步进编程到第二个右移时步进指令跳过去了~不执行是什么情况!请教一下各位做定位用什么判断定位已完成~我现在用m1029m1102谢谢
在线等待解答~

楼主:
几天了,怎么没人解答呢

网友A:
肯定是步进指令的条件有问是,最好用三菱pLC比较好写程序
下载积分:+5(shuai3982) 热心助人!我后来把里面 ..

网友B:
没玩过步进,只玩过伺服,工控真的很多东西要学习呢!

网友C:
你要做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表示你当前的运行状态

网友D:
你用什么跳转的,快慢变化是持续还是停机后再改变

网友E:
跳过不执行,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执行的块下的条件达到才会跳过。你把没执行块里的执行完成写到下边条件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跳转的,快慢变化是持续还是停机后再改变
5楼说的对,快慢变化是,中途变速?不执行的原因可能是,步进后的指令执行没有延迟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