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各位老大,小白请教一下!
        有台CP1H-XA40DT-D机器不小心弄坏了IO口,现某宝淘了个二手的准备替换,把原机的程序与设置全部读出来写进这个,就只有模拟量DA口不能正常用,原机在触摸屏上设置1500W的数值,机器就工作在1500W左右,触摸屏同时显示也在1500W左右跳动,用的是内置的AD口采样,但是换上这个新买的二手后,设置1500W几乎没有工作,显示为300多W的样子,但是调到2150W时,触摸屏就显示为1500W左右了,机器实测也在这个范围。之前怀疑是不是二手的这个内置AD/DA口被损坏了,因为是一样的机型,一样的程序和一样的设置,但就是功率上不来,查看内建AD/DA设置选项也是一样的,但是现在调大设置值,DA又有输出,且正常,就弄不懂了,是不是PLC内的数值转换倍率除了程序本身以外还有单独设置,还是PLC机器有个体差异?

网友A:
第一做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新机的AD,DA,确保硬件正常,第二确保更换的机器设置和原机一样,第三把原机数据区上传下载到新机

网友B:
分辩率要设置下,有6000  和12000 要选择下,看你以前用的是哪个选择项。
相信自我!

网友C:
2楼的吕工说的不错啊,DA\ AD的分辩率不一样也是不行的啊,

楼主:
分辨率都是一样的,12000,一样机型,原机程序、设置,但是设置数就是不同,后来重发一个过来,设置数也是偏大,且相近,这批货应该是一样的了,估计和原设备还是有批次差异,只能通过更改程序倍率来修整了

网友D:
要记得拨码开关要拨到电流挡,PLC属性设置好。CP1H-XA型PLC内置模拟量输入输出使用注意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CP1H的内置模拟量通过CX-P编程软件,CX-Programmer左边工程框中的“设置”—“内建AD/DA”,选择“使用”,以及相应输入/输出范围,最后下载到PLC。
*注:设置下载到PLC后需要断电上电生效。

   ②内置模拟量输入的电流电压选择,需要通过CPU上的开关选择。
开关在模拟量接线端子排右上角,内部有4个开关对应4路输入,当开关设置为on,代表是电流输入;当开关设置为off,代表是电压输入。见下图:

CP1H-XA内置模拟量通道的地址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模拟量输入1:CIO200通道
   模拟量输入2:CIO201通道
   模拟量输入3:CIO202通道
   模拟量输入4:CIO203通道
   模拟量输出1:CIO210通道
    模拟量输出2:CIO211通道

网友E(2014-09-25):
请问师傅你是在制罐厂吗,好像是高频烘干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