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短接

楼主(2014-07-15):
有见过控制的电动机交流接触器断开时另一接触器动作将电机相序短接的吗?起什么作用,消耗能量???
工控菜鸟

网友A:
这叫剩余能耗制动,也就是说在电机停止时将剩余能耗用接触器的触点来短接,使电机快速停止,此方法一般合适在500W以下的小电机上使用。希望能帮到你!!祝你开心!

网友B:
短接就吧电机产生的电消耗掉因为这个时候电机相当于发电机了。小电机可以,大电机会烧掉线圈的。

网友C:
再生制动的一种,适用于小功率电机,功率大点的,则需要增加制动电阻等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