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求教大家
1、电机选型,我要如何确定我选的电机能带动负载,而又不至于电机功率太高。通过经验还是计算,若是计算,怎么计算。
2、电机启动,电机启动有多种方式,直接启动、降压启动、自耦启动、星三角启动。我现在知道一台电机的型号,我要如何选择启动方式?

网友A:
电机选型应该是机械设计师的事,因为要涉及到很多机械参数,大于10KW的电机需降压启动,轻载的可以星角启动,重载的可以自藕降压或软启动。

楼主:
书上说:“对容量较大的电动机,若是满足下式要求,也可允许直接启动:笼型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倍数≤1/4【3+电源总容量/起动电机容量】“这个公式里的”电源总容量“是怎么看出来的?或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B:
电机的选用是机械设计师的事,这个要涉及到机械扭力的问题。

楼主:
机电不分家,肯定懂得越多越好。
引用 网友A:
电机选型应该是机械设计师的事,因为要涉及到很多机械参数,大于10KW的电机需降压启动,轻载的可以星角启动,重载的可以自藕降压或软启动。

楼主:
好吧。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选用是机械设计师的事,这个要涉及到机械扭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