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想要一个寄存器的值,如D20 的值从9 变为1 时置M100为ON, 只要不是9变1,像其它的8变1,10变1,都不置M100为ON, 这样怎么编程,望大虾支招!谢谢!

网友A:
用比较指令。

网友B:
用一个寄存器来保存d20 上一次的值(比如用d21),再把它们进行比较,符合条就驱动m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23497]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三菱怎么做到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三菱怎么做到这样?

三菱也一样的,原理一样

网友D:
当d20等与9的时候你可以至位一个M20,然后M20与D20等于1是串联就可以至位M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也一样的,原理一样

三菱可没有SOTD呀,能用三菱软件写一个出来吗?谢谢

网友C:
  • 下载积分:+5(lucas) 真诚感谢!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2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