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一种按急停开关就能让断路的空气开关

楼主(2014-07-15):
看到急停设计思路有感而生。想想实际上应该有厂家生产的吧。具体叫什么呢?

网友A:
有一种空气开关可以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空气开关需要增加电气控制的脱扣器.很平常的装置.

网友C:
国内正泰或者德力西的多有此开关,只有你在选型时注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为什么急停后要断空气开关呢? 只要能切断电源就行。

网友E:
好像很多都是110V控制的

网友E:
正泰DZ158S有你说的功能

网友F:
变电所的空气开关大多有此功能

网友G:
带 脱口线圈的 空气开关。
我经常用施耐德。
线圈都是DC24V。
令:这个线圈的供电模块不能在这个空开之下。国外常用单独UPS做控制电源。国内省钱用另一路220V供电。(从这个空开的上级引出,带一把2极单相小空开,可以付一对辅助触头)
其实说白了就是看业主和相关监管力度。
安全这篇文章。做深了太费时费力费钱。自家老板脸色会不好看的。

网友H:
这没有什么希奇的,断路器配一辅助脱扣器就OK,大点的品牌像ABB,施耐德,西门子都有的。

网友I:
普通断路器加装分励脱扣器就OK

网友J:
有,施耐德断路器加脱扣线圈。

网友K:
加分励脱扣器,一般是380V的,国产DZ20系列的为3310,。

网友L:
加个脱扣器就行了。

网友M:
有这种空气开关,各个厂的产品都有。但这种功能在一般场合的实用性还是值得探讨的,只能说按需选择吧,在确实需要的环节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