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CP1E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14-07-16):
通过CP1E 扩展串口COM1跟第三方模块使用HOSTLINK协议通讯时,发现PLC处于监控状态,有笔记本电脑连接后,
跟第三方的通信速度变得很慢。
有什么办法能判断是否有电脑跟PLC连接?
请教怎么知道PLC 的停止、编程、运行、监控状态,在哪个特殊寄存器可读出?

网友A:
既然你用HOSTLINK协议,那么就一定知道MS命令了。
STATUS READ – – MS
Reads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status) of the CPU Unit.
QQ:1056748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