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如题,现在我想用这两个屏连1个cp1h,wincc flexible 2008里只默认rs422,我并联422线,通讯失败,一对一是成功的,
要设置什么或其他什么方式连接,才能成功实现标题所述内容,求指导,帮助,谢谢。

网友A:
扩展两口通讯口,又不贵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