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7-16):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讯,变频器断电再通电后通讯不会自动回复正常,必须把PLC也重新启动才可以。
请问如何设置可以让变频器在断电再通电的情况下,通讯自动恢复啊?

网友A:
问题很简单!!!变频器不是有故障输出点吗??你可以利用此节点反馈信号至PLC,接下来的解决方法你应该懂的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