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西门子S7200模拟量,40到20mA对应6400到32000,那么0到5V对应多少

网友A:
应该是0-32000

网友B:
看来又是一个菜鸟啊,你得看你使用的变送器的量程,你的变送器量程范围就是你对应的范围,0-5V和4-20ma是选择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电压型,后者是电流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又是一个菜鸟啊,你得看你使用的变送器的量程,你的变送器量程范围就是你对应的范围,0-5V和4-20ma是选择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电压型,后者是电流型

你看看我的等级也就知道了好吧

网友C:
0-5V对应0-16000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V对应0-16000数值

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D:
自己不知道就不知道,千万不要误导人家啊

网友D:
自己看下吧

网友E:
要接受不同的信号 要通过拨码开关设置的,如果是接受0-10的电压 在5V的时候就是16000,如果设置为接受0-5V电压 那么就是0-3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