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密码切换页面问题

楼主(2014-07-16):
三菱触摸屏退出设置了密码的画面,重新进入该画面怎么才能仍旧需要输入密码? 密码输入只需要一次之后都不需要,这不是等于没有密码么?
大神最好 发个 实例 过来谢谢,我是designer3 (got2000)

网友A:
可以参考GOT1000系列的,三菱自家就有现成的例程,本站的程序样例区也有满足你的要求的工程文件的。
GOT2000系列的,比较新,应用的还不是很广泛。

网友B:
只设的开机密码吧

网友C:
设置用户密码等级,退出画面的按钮更换,降低用户密码等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具体的简单实例 能不能发一个
或者 录制视频 。。。 谢谢各位大神,这个网站不能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