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三菱PLC型号FX1S-30MR计数问题

楼主(2014-07-16):
请教三菱PLC问题,转动编码器,显示屏数字没反应。更换编码器也不行。后解密原程序,输入新的PLC,安装上,转动编码器,显示屏数字还是没有反应,编码器直接接在PLC+—24V,和X0,X1。帮忙解决下问题,感谢了。

网友A:
转动编码器,X0;X1灯闪烁不?

楼主:
没注意,明天看一下

网友B:
编码器的A相和B相接X0和X1
。或者你屏上显示数据的寄存器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A相和B相接X0和X1
。或者你屏上显示数据的寄存器搞错了
请问那是显示屏问题吗

网友B:
你用编程软件分别看一下PLC和触摸屏存放CP脉冲的数据寄存器是不是同一个。

网友C:
PLC先MONITOR,看資料內容,若正確,再檢查HMI資料內容,設定16bit,OR 32bit

网友D:
哈哈。就是,你先監控一下軟件裡的計數器…………

网友E:
先电脑监控下看看,应该是C251,转动编码器,看有没有数字显示,如果没有,看看编码器电源接的好不好,有就看看程序或者HMI的寄存器对不对

楼主:
转动编码器,编程器的1.2灯闪亮

网友F:
你有没有监控程序按看有记数吗?我古计你程序没做好

网友E:
不是接的X0 X1吗,1 2亮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是0,1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没有监控程序按看有记数吗?我古计你程序没做好

我这个是原有机器程序,工人在生产时,触摸屏数字突然就不走动了。我把原来的程序解出,安装在新的编程器了还是一样情况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G:
程序没做好吧!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就是,你先監控一下軟件裡的計數器…………

请问怎样操作GW WORKS2

网友F:
我还是那句,你的程序不完整!!!还没做好,你把他改下吧,FX1S程序很容易改的!

网友F:
你能不能发程序上来看看?是不是你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能不能发程序上来看看?是不是你接错线?

能帮忙改一下吗。我是新手。如行加我QQ1019338358.中午,晚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