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两个不同功率的电机的电阻怎么测出来的阻值是一样的

楼主(2014-07-16):
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两个不同功率的电机的电阻怎么测出来的阻值是一样的?两个电机分辨为1.1kw 0.55kw 然后外用表打的是欧姆档位200处测出来的都是20多点

网友A:
万用表测电机扎简短路是测不出来的,只能判断个大概.测阻值用单臂电桥.

网友B:
同功率电机都会有差距,比如电机绕线方式,线槽长短,深浅,所用漆包线厂家等很多原因。

网友C:
U=IR,电阻一样,功率大,电流就大,扭力固然也就大了。

网友D:
电机功率P=U*I*功率因数
你测量的组织是线圈电阻,电机的运转电阻=线圈电阻+电感电阻、
电机的电感电阻是不固定的视负载而变化一般最小时5——15倍的线圈电阻。
具体可以百度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