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编程怎么设定过载的结束时间

楼主(2014-07-16):
我想设定一个程序 比如电动机转我想让他在几几年的几月几号多少时间就给我停止 这个三菱plc的基本程序格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去百度以下吧。或者下载信捷的plc指令使用手册看下,它上面有。

网友B:
用时间比较指令就可以了,如TCMP TZCP

网友C:
读取PLC的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有具体的程序语言吗 比如我要程序在 2014.8.20停止 程序运行 这个怎么怎么程序怎么设计的哦 有没具体例子看看语言怎么编写的哦 谢谢大家

网友D:
本站就有你可以找找

网友E:
就是比较世界后停止特殊功能距电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没什么实际意义,你加了时间限制,有懂得读出程序直接把你时间限制删掉,不是就没用了。在说了现在破解程序密码到处都是那么容易破解的东西你觉得有意义吗?所以我觉得还是搞点实际的东西。

网友G:
没有意义的是不要去做,要想做得更好就要不断的壮大自己,等自己有足够的技术支持,自然就有价值的体现了

网友H:
你要用三菱PLC完成这个功能需要一下几个步骤,1、将正确的年月日数据写入PLC,可用TWR指令完成。2、将PLC内的时钟数据读到一组寄存器里,可用TRD指令完成。3、用比较指令比较 年-月-日-时-分-秒(可精确到秒),当条件满足后驱动M8034,这样所有的输出将禁止。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