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6.维修一台西门子214-1BD23-0XB8
故障有2个:
一:上电后,SF红灯、STOP灯马上常亮。
二:输入点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I0.2、I0.3、I0.4灯亮。
首先检查I/O板,与I0.2、I0.3、I0.4接口相关的元件,发现4个排阻损坏(4.7K),更换后,I0.2、I0.3、I0.4灯不亮了,第二个故障排除。

第一个故障,通电后SF灯马上亮(系统故障灯),根据以往经验,CPU板损坏的可能性比较高,并且用恢复出厂软件“wipeout”是通讯不了的。
首先,检查CPU电路板灰尘、油迹比较多,先清洗电路板,再通电,SF灯慢闪一下,变为常亮,试使用恢复出厂软件“wipeout”,能够通讯,并恢复出厂,但故障依旧。
接着,检测电路板上的电阻,发现有7个排阻损坏,全部更换后(有2个排阻,分别是1.5K、15K,没有相同型号代换,使用接近的排阻代换),上电,故障现象不变,再次使用“wipeout”恢复出厂,RUN运行灯亮,测试所有I/O点、扩展口,正常,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