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故障现象:通电SF灯亮。
SF是系统故障灯,这个模块要外部供电24V,没有24V的话,SF灯亮,量程卡位置与编程软件设置不一样,SF灯同样会亮,首先,检查保险丝,开路,更换后,SF灯熄灭了,试分别输入4-20mA可调电流到8个输入通道,监控相应字软元件PIW256-PIW270,全部为7FFFF,不会变化,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为+5V、-5V,正常,检查电路的所有电阻,发现有2个排阻开路(封装0603),更换新件后,故障排除。

网友A:
你是无线电高手厉害;

网友B:
楼主是搞维修的呀我以前也是搞维修的现在转行搞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搞维修的呀我以前也是搞维修的现在转行搞工控了

呵呵,厂里做电工,业余性质的,工控好。

网友C:
我以前有时间也尝试着修模块,就是里面的元件不好配。
你可以向这个方向转移的,只要有这个心,我就是这样转移过来的。

网友D:
不错啊,300PLC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