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A970.有没有穿透功能。

楼主(2014-07-17):
大家好。我想一下。三菱人机A970.有没有穿透功能呀。有的话。我该怎么设置参数……。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此功能在你链接上通讯线试试不就知道了!!!!三菱连自家的PLC不用设置就可以通讯!!!

网友B:
如果是连接三菱的PLC,可以透明传输的,在PLC的编程软件通讯设置里面需要选择透明传输模式才可以的。
记得触摸屏有密码不影响透明传输连接PLC的。图片是链接Q系列,如果是FX系列设置相同。

楼主:
大侠。给两张在PLC的编程软件通讯设置这个参数的截图可以吗。谢谢了。以前没用过这个功能。不会用。我用的是GX ,WORKS2软件,试了很多次没有成功。还有就是触摸屏有密码。用穿透功能没有密码不影响吧?

网友B:
如果是电脑通过触摸屏的自带的USB通讯口连接PLC,则PLC编程软件侧,选择直接连接就行。
不过A970淘汰很久了,是否带USB口,记不清了。

网友C:
a970有usb透明传输功能;

楼主:
哎,我的A970没有USB口呀。我用的是串口的。按照上术做了。没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