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故障现象:以太网口不能通讯。
通电RUN灯、INTI灯亮(正常),PLC设置网络参数、设置电脑IP,以太网口作为编程口,使用交叉网线直接连接到电脑,此时RUN灯亮、INIT灯常亮、100M灯常亮、RD灯闪亮、SD灯常亮(正常不亮),测量电路板上所有的电阻,发现R217(10欧)损坏,更换后,RUN灯亮、INIT灯常亮、100M灯常亮、RD灯闪亮,而SD灯熄灭了,测试以太网口,可以上、下载程序、监控正常,故障排除。
  • 下载积分:+10(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A:
    高手,想问下,西门子200亮红灯不通信,是不是也是闪存问题呢,其它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想问下,西门子200亮红灯不通信,是不是也是闪存问题呢,其它排除

    一通电就马上亮红灯,是通讯不上的,如果是闪一下再亮红灯,就可以恢复出厂试试。
    闪存坏要使用烧写器烧写程序,可以使用西尔特610P、600P烧写,这个烧写器比较贵,可以先排除外围元件看看,不确定你的问题。

网友A:
    是闪一次才亮,可惜没有串口的ppi电缆

网友A:
    问高手,我有个usb转232的还有一个模块是232转485的。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和200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高手,我有个usb转232的还有一个模块是232转485的。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和200联机

    可以的,完全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高手,我有个usb转232的还有一个模块是232转485的。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和200联机

    完全可以,因为我就是这样组合使用联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因为我就是这样组合使用联机的。

    win7系统搞了一个晚上没能连上。

网友C:
    如何才能恢复U盘里丢失的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