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故障现象:使用泓格数据采集器专用测试软件”DCON Utility”,显示通讯不上。
估计是存储器HT93LC46-B的问题(代换:93LC46BX,但不能用93LC46BI代换,因为引脚定义不一样),手上刚好有一台完好的I-7017,试对调存储器HT93LC46-B,故障排除,
因存储器上存储有单片机系统程序,在更换新的存储器前,还必须从完好的I-7017上拆除存储器芯片HT93LC46-B,然后使用烧写器上传程序,再写入新的空白存储器上。
以下是烧写过程:
1、    下载、安装烧写器软件,Pony Prog2000,
2、    准备好93C烧写器,烧写93C的PID座是8脚,对应上图第一个集成块的封装,可以直接插上IC,但存储器HT93LC46-B对应是上图第3个集成块,引脚排列不一样,所以要改变接线,以下是烧写器与存储器HT93LC46-B的连接图,用细导线直接焊上(共6根线)。
烧写器PID座 8脚(电源+5V)————芯片2脚(VCC)
烧写器PID座 5脚(电源0V)————芯片7脚(VSS)
烧写器PID座 1脚(CS片选)————芯片3脚(CS)
烧写器PID 座2脚(CLK时钟)————芯片4脚(CLK)
烧写器PID 座3脚(DI数据输入)————芯片5脚(DI)
烧写器PID 座4脚(DO数据输出)————芯片6脚(DO)

3、    打开烧写软件,桌面双击“Pony Prog2000”图标,点击读器件“ ”图标,程序上传完成,保存。
4、    断电、焊下完好的存储器HT93LC46-B,焊上空白的存储器HT93LC46-B,点击写器件“ ”图标,程序下载完成。
5、    烧写好后,存储器HT93LC46-B焊回电路板。

先后维修4台泓格I-7017数据采集器,全部损坏存储器HT93LC46-B,估计是泓格数据采集器的通病。
附件: I-7017存储器程序(93LC46).rar (1 K) 下载次数:14
附件: I-7018存储器程序(93LC46).rar (1 K) 下载次数: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