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哪位大师能谈谈富士spB糸列PLC上传下载程序的方法,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SX模式下?  N模式下?

N模式下只能使用FLEX PC Programmer 软件或者StandardLoader软件,这两种软件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无论是上传还是下载,请首先点击文件——在线,如果无法处于在线模式,请检查通讯设定以及通讯线缆。
然后:
上载:文件——另存为
下载:文件——传送

SX模式下你可以使用D300Win软件或者StandardLoader,后者的使用方法同N模式。
D300Win:
选择:Online——Project Control,在后续的Project Control窗口中选择Upload上载,Download下载。

Good Luck~

楼主:
多谢大师的指点,我用的是Fxexpcprogrammer(E)这个软件是英文的。大师能不能说的更明白一点。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的指点,我用的是Fxexpcprogrammer(E)这个软件是英文的。大师能不能说的更明白一点。再次感谢!

FILE,SAVE AS……没几个英语单词。

楼主:
谢谢!这几个英语单词还是能弄明白的,只是你所说的Sx模式和N模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以前没用过富士的PLC,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