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P7 V5.4 中插入一个PCstatio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17):
如题所示,插入300,400PLC我都明白,但是插入PC STATION是个什么东西我就不明白了,望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插入一个PC站点,例如一个上位机。

网友B:
也就是把WINCC和STEP7集成在一起做,可以方便变量的传送

网友C:
PC就是电脑的意思,就是插入一台和PLC链接的电脑,电脑上可装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