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有那位高手帮帮忙啊?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RS485,台达PLC的CPU口是RS232C的,用RS232C岂不更好?我用过Proface和台达PLC的CPU口(圆头接口)RS232C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RS485,台达PLC的CPU口是RS232C的,用RS232C岂不更好?我用过Proface和台达PLC的CPU口(圆头接口)RS232C通讯.

因为用485口更简单,针口转换也麻烦,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B:
可以的,你不要用你插在触摸屏上的那个串口,你查一下资料看看触摸屏的484引脚是哪一个,然后你自己焊一个串口,再将线连接起来,再然后就是设置通讯参数了,在这里注意了,不要把触摸屏和plc的站号设置一样!好了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不要用你插在触摸屏上的那个串口,你查一下资料看看触摸屏的484引脚是哪一个,然后你自己焊一个串口,再将线连接起来,再然后就是设置通讯参数了,在这里注意了,不要把触摸屏和plc的站号设置一样!好了 ok

谢谢了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谢谢老师们指点,我做好了,不忙时将样例分享给大家<威伦TK6070IP/RS485与台达EH3/PLC   COM2口无限通讯>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