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刚接到个项目做一台等离子切割机。要求两轴联动,可以直接加工cad图。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目前我想的是通过一些软件把cad图转换成g代码,然后把g代码传递给运动控制卡,不知道可行不。大家可以随意批评。我知道plc中有插补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能实现cad图到plc所需数据的转换。觉得还是运动控制卡简单些。另外大家可以推荐一下运动控制卡的品牌型号的,工程不大,希望价格低点。感谢大家了。

网友A:
用固高的,本人有类似的写好的代码
qq413545503

网友B:
可以用上海隆欣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运动控制卡 www.ucancad.com
DMC400是基于PCI总线的高性能四轴伺服/步进控制卡。其运动控制核心采用我公司自主开发的具有完全知识自主产权的运动控制专用芯片,其功能、性能均等同或优于现有国外同类产品(如MCX314、PCL6045B)。并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灵活定制不同的功能。

      DMC400 四轴PCI伺服/步进控制卡可广泛用于数控机床、雕刻机、工业机器人、医用设备、自动仓库、绕线机、绘图仪、点胶机、IC电路制造设备、芯片装片机、IC电路板等领域。

主要技术指标跟性能:

● 32位PCI总线,4轴伺服/步进电机控制;

● 40路光耦隔离输入;

● 20路光耦隔离输出;

● 任意2-3轴直线插补,任意2轴圆弧插补;

● 多种控制方式:外部信号驱动,步进插补功能,定量运动,连续运动,自动回零运动,多轴插补,圆弧插补、紧急停止等;

● 直线/S形曲线加减速;

● 连续插补;

主要特征::

●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 4轴伺服/步进电机控制;

● 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4MHz,脉冲输出的频率误差小于0.1%;

● 脉冲输出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

● 4轴均有位置反馈输入,32位计数,最大计数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

● 直线或S曲线进行加/减速;

● 任意2-3轴直线插补,插补精度是±0.5LSB;

● 任意2轴圆弧插补,插补精度是±0.5LSB;

● 可用连续插补功能,最大驱动速度4MHz;

● 每轴都有2个32位比较寄存器,用于逻辑位置计数器或者实际位置计数器的位置大小比较,可用于软件限位;

● 可接收伺服马达驱动器的各种信号,如编码器Z相信号、到位信号、报警信号等;

● 每轴有3个STOP信号,可用于原点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

● 运动中可以实时读出逻辑位置、实际位置、驱动速度、加速度、驱动状态;

● 位置计数器具有可变环形功能,逻辑位置计数器及实位数器是32位长的上/下环形计数器;

● 每轴有8入4出光耦隔离数字I/O,除2限位信号外均可作为通用I/O使用,数字输出可用于伺服开启,伺服报警复位等信号;

● 可以使用固定线速度模式;

● 自动回原点功能;

● 外部信号触发的同步停止功能;

● 目标位置同步停止功能;

● 手轮和外部信号操作功能;

● 支持DOS、WINDOWS95/98/NT/2000/XP、WINCE等操作系统;

● 支持C/BC++/VC/VB/C++Builder/Delphi/Labview/EVC等开发工具编程;

功能描述:

● 脉冲输出方式:4路脉冲输出,脉冲/方向,脉冲/脉冲,最高输出频率4MHz,误差控制在0.1%范围内。

● 编码器输入:最高输入频率4MHz,4轴A/B相相差脉冲输入、上下脉冲输入或方向脉冲输入,脉冲倍频:4、2、1;

● 积分型滤波器除噪处理;

● 开关量输入:40通道光耦隔离输入,包括每轴2个正负限位信号,输入电压5-24V,隔离电压2500VDC; ● 开关量输出:20通道光耦隔离输出,NPN集电极开路,5-24VDC,最大电流100mA;

● 控制方式:提供多种控制方式:如外部信号驱动、自动回原点、同步控制、位置锁存、步进插补功能、定量运动、连续运动、回零运动、多轴插补、圆弧插补、紧急停止等。插补一般用定速运动,也可用直线/S曲线加减速(S曲线加减速不能用于圆弧插补);

● 外部信号驱动可以实现定量驱动、连续驱动和手轮驱动;

● 位置锁存可以锁存内部计数器的脉冲和外部编码器的脉冲;

● 自动回原点模式;

● 同步控制是在指定信号的状态变化时,运动轴按照事先设定的方式动作;

● 步进插补是指单步执行插补运动,包含命令驱动和外部信号驱动两种方式;

● 连续插补运动:在插补过程中输入下一条指令的插补数据,以便提前处理,保证脉冲输出的连续性,使插补过程平滑、连续,可有效提高加工精度;

● 位置管理:采用两个加/减计数器,一个用于内部管理驱动脉冲输出的逻辑位置计数器,一个用于接收外部的输入,输入信号可以是A/B相输入的编码器或光栅尺,也可是上/下脉冲的输入信号,作为实际位置计数器,计数器位数高达32位,最大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外部输入也可用于手轮输入,作为普通的计数。

● 速度控制:速度控制可用固定线速度、定速和直线/S曲线加减速,在定量驱动时可防止速度曲线产生三角波形。

● 开发库及操作系统:支持DOS、WINDOWS XP/2K/NT/98/95、WINCE操作系统,支持C/BC++/VC/VB/C++Builder/Delphi/Labview/EVC等开发工具编程,基于DOS和Windows的应用示例。

一般特性:

● 操作温度:0~60℃
● 储存温度:-20~80℃
● 湿  度:5~95%无凝结
● 尺 寸:178×107mm

应用案例:

● 雕刻机       ● 切割机     ● 激光雕刻     ● 激光切割    ● 绘图仪
● 开牙机       ● 点胶机     ● 焊接机      ● 钻孔机     ● 冲孔机
● 电子装配自动检测 ● 印刷自动检测   ● 半导体切割、焊接 ● 各种数控切割
● 工业机器人     ● 空间坐标测量  ● 生物、医学自动采样处理设备

价格只要1400元。

更多资料请访问:www.ucanca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