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能控制电机吗?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2014-07-17):
以前做加热的时候剩下了几个40A的SCR想用掉但已经没加热项目可做了。就想想这玩意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希望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曾经测试过3相SCR驱动电机,实际上是调压工作,电机速度调整范围不大。
要知道电机速度只能是调频率,调电压只能是把滑差值增加。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难道真的要烂掉?

网友B:
当作固态继电器用

网友C:
啥牌子,低价出售吧,免费送我,我出快递费,调压调速也只能玩玩单相小电机或者三相力矩电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