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电气柜的师傅

楼主(2014-07-18):
我小白一个,向师傅请教,压Y形绝缘端子,0.25--2.5平方,用什么品牌及型号的压接钳好,先谢谢师傅

网友A:
台湾品牌:KHY-6

网友B:
普通,口没歪就可以用,你是小的,液压的没必要,像我有时找不到就用老虎钳压下

网友C:
老虎钳,斜口钳。

网友D:
随便什么钳子多可以的

网友E:
台湾品牌OPT型号是KH-8

网友F:
压的看上去是好看,但是还是不压最好,压的不好的话有隐患。

网友G:
买个世达的也可以,去五金工具点什么的看看,很多的

网友H(2014-11-11):
用压线钳浪费

网友I:
史丹利的冷压线嵌,非常好用,做控制柜,线耳一定要压的,套上线号管, 斜口钳,日本三山 的牌子不错,我用这两个牌子6年了 质量没的说

网友J:
士达的尖嘴钳或者压线钳都行,没有必要去买国外的,浪费RMB

网友K:
用斜口钳压
方便快捷

网友L:
最好用压线钳

网友M(2015-04-21):
l老虎钳基本都可以搞定!

网友N:
这么专业啊

网友O:
没什么用的话用锤子就可以 压紧OK

网友P:
虾牌的最好用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Q:
可以用带压线功能的尖嘴钳,方便快

网友R:
不是大量压线的话,我觉得就用虎钳或者斜口钳甚至锤子敲打,还比一般压线钳做得结实牢靠,不存隐患;如果大量压线端子,需要一把好的压线钳才行,否则压接隐患会有好多,还不如不压端子可靠

网友S:
买个国产压线钳的改一下,非常好用

网友T:
专业设备厂不可能让你用斜口钳,老虎钳压端子的。得过且过是国人的一个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