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台伺服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14-07-18):
如题,有两台伺服电机希望能够同步运转,角度速度都一样,要怎么才能实现呢.

网友A:
随动功能可以用吧

网友B:
和变频样,一台伺服作主站一台作丛站,主站伺服放大器读编码参数控制丛站角位移,不过有一点时间滞后。。。

楼主:
如果将两台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成一样,输入脉冲信号并在一起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因为电子元件的电器性能不是完全一样,开关速度各有差异,绝对的同步是不可能有的。实现相对同步的方法非常简单,就像你上面讲得那样,两台伺服驱动的参数设定成一样,可以用PLC(或者别的)的一路输出脉冲并联控制两台伺服。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D:
可以用PLC的两路脉冲输出分别控制两个伺服。

网友C:
由于程序运行是需要时间的,尽管时间很短,但是一路输出总会慢于另一路,这样两路输出控制两个伺服的同步性会更不好。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E:
要做到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F:
传说中的运动控制器或者插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五楼说的直接不行的!你可以的试试~这样会完全不同步,楼主可以用什么伺服做?台达a2的很容易做的!龙门同动一个做主另一台伺服接主的回授就可以的!a2伺服有这个功能,用松下的完全可以的

网友H:
级联控制,一台主机,另外一台当辅机

网友I(2014-08-17):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两台伺服电机同步运行,但是没有解决了

网友J:
用西门子300系列PLC、用PORFIBUS-DP控制,好多大型的造纸厂用的变频器就是用PORFIBUS-DP通信控制同步传动控制、PORFIBUS-DP完全可以控制两台伺服同步啊

网友K:
你说的是龙门应用吧 你可以看下台达伺服的案例

网友L:
可以用安川的运动控制器控制两台驱动器,同步程度最好的可以控制一根0.3MM的铅笔芯同时起步,同时停止不断。

网友M:
随动的就可以吧

网友N:
首先所谓的理想状态两轴完全同步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你要告诉大家两轴同步的允许误差,就是精度,这个是关键,知道这个大家才能告诉你采用什么方案最合理,其余都是扯淡!

网友O(2014-11-14):
我用做了一个项目,利用编码器的值进行比较,还是用速度度模式;PLC跟伺服通信且是快的那种;像现在的合信和汇川都可以做到了

网友P:
楼主,这个问题,不错啊、计算,伺服怎么计算啊、你有的,可以发一些资料上来给我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Q:
可以 你的减速比一样 脉冲一样

网友R:
Y0Y1同时输出脉冲Y2Y3同时输出方向,

网友S:
共用一个脉冲信号,电子齿轮比设为一样就行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