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与昆仑通态

楼主(2014-07-18):
大家觉得威纶与昆仑通态画面编辑起来哪个更好更容易些?硬件上哪个更出色些?
相信自我!

网友A:
他们一个是电工思维,一个是程序员思维,入门用威伦,进阶用通态!

楼主:
据说通态软件功能强大,大侠们能否举例说明?
相信自我!

网友B:
我喜欢昆仑的多一点,可以写脚本,比较自由,能实现很多刁钻的功能,例如能保存配方,并且能保存配方录入的时间,这些都是在触摸屏上实现,无需PLC干预,威纶的线性变换功能也能实现
下面是我用昆仑通态制作的WIN8风格的界面
下载积分:+1(ydyzq123) 楼主高人啊,膜拜一下
下载积分:+1(小蜜蜂) 太花了,看的眼花缭乱。
下载积分:+3(threemissyou) 不错!就是客户是怎么看 ..

楼主:
楼上大侠能发个通态的屏程序给我吗?非常谢谢!
137186958@qq.com
相信自我!

楼主:
再顶一个
相信自我!

网友C:
昆仑通太好

网友D:
从软件功能来说是昆仑确实有他的优越性,屏的话我觉得威伦的好很多。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基本的功能都能实现,有些花哨的你根本用不上,稳定压倒一切!搞的WIN8、WIN9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F:
威纶的简单易上手,功能也好用,昆仑通态的操作复杂,功能也不好用,有些实用的功能又没有,而且屏的反应也慢,只是图库多,做出来的画面好看而以,个人感觉威纶的屏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基本的功能都能实现,有些花哨的你根本用不上,稳定压倒一切!搞的WIN8、WIN9有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用不上,别人用不用的上就不好评论了吧。
我个人的观点是:
这个触摸屏还得看应用,一般简单的拉连个框框,弄点按钮什么的,个人觉得维纶确实比昆泰好点。主要原因是维纶设置起来稍微简单点,通讯设置没那么麻烦,而且自带的按钮和灯效果比昆泰好些。
但是如果需要用到很多其他功能,昆泰的屏就牛多了!!毕竟是组态软件起家的。。昆泰的脚本功能异常强大,能和变频器或者其他支持modbus的设备自动通讯,还能自己写动作程序,压根就是一个没有IO点的PLC,我现在用的非常多功能都是通过MCGS脚本实现的。并不是花哨了就一定不实用,举个例子我做很多动画功能或者曲线功能也都可以用脚本写,这样写出来东西不受控件功能限制,自由度极大,非常适合进阶功能使用,基本上你想的到的,都可以在MCGS脚本功能里面实现!前段时间我的客户要求我做一个用户登录功能,基本就像windows里面的用户登录一样,,需要能自由创建用户名,删除用户名,确定用户权限,管理用户组,设置用户限制时间等等。。。。这类功能如果用维纶就很难办了!但是对于一个熟悉MCGS脚本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在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so easy!!!我以前有个同事当时就是在昆泰的屏里面写了一个扫雷,自己还在玩,当然这个功能对于设备来说没什么用,只是证明他功能强大而已。MCGS还支持一些非标准通讯,可以和很多单片机进行通讯。
从价格角度来说,两个基本差不了太多,总体还是昆泰便宜点。
从质量角度来说,我用过超过100块昆泰的触摸屏,但是只用过2-3台维纶通,不好对维纶进行评价,只说下昆泰的。我用过这么多屏里面未出现开箱故障情况,2年以内我自己知道有一个客户反映屏坏了,背板不亮了。。其他未见故障。听说昆泰的背光灯寿命很有限。。。所以在新屏里面加入了屏保功能。。一段时间不用会自己熄灭。

网友H:
很不错,其实我也自己做了一些界面来娱乐一下,不过还没改好,系统工程真的是要花不少心血的呢!
看了三楼的贴,突然之间来了很多灵感。
感谢楼主和三楼。
下载积分:+1(ydyzq123) 很漂亮,高人

网友I:
硬件维纶的好点,软件昆仑通态的功能强大,从名字就能看出来,MCGS---莫测高深

网友J:
个人感觉通泰的功能很是强大,尤其是脚本程序非常方便,维纶的硬件要好些

网友K:
威纶的简单易上手,好点

网友L:
3楼刁扎天啊~还win8呢~
菜电

网友M:
楼主的界面真的漂亮。请问图库那里弄到?

网友N:
昆仑的组态要复杂点     威纶的就简单明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其实我也自己做了一些界面来娱乐一下,不过还没改好,系统工程真的是要花不少心血的呢!
看了三楼的贴,突然之间来了很多灵感。
感谢楼主和三楼。

楼主很用心娱乐,但这样的画面很刺眼,个人感觉,工控里面的HMI画面无须太花俏了。见过国外的一些页面颜色其实很朴素,明了。

网友P(2015-01-30):
我比较赞同renzhe大师的观点。谢谢!

网友Q:
涨姿势了

网友R:
大家都说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S:
威纶的触屏出厂检测好像有问题,新的刚用上就不行,三次了

网友S:
威纶的出厂检测好像有问题,新机装上就不行,三次了。昆仑的点动按钮不好用,点了后手划开,机器还在动

网友T:
我刚改用昆仑通的,之前用维纶的。感觉软件昆仑通秒杀维纶,易用性反过来。我个人更喜欢用昆仑的

网友T:
怎么清除已经解除的报警啊?

网友U:
昆仑的比威纶通的好用些,功能强大点而已,别的没什么。

网友V:
学习了,最近在考虑再学一款屏,总结大神所说的,要求简单的用威纶,要求复杂的用昆仑。

网友W:
入门维纶简单!

网友X:
我接触较多的还是威纶的多一些,通忝的少,可能与地区有关吧,至于哪个好哪个差,用的顺手的就是好的

网友Y:
支持32楼的观点,不论什么东西,适用就行。

网友Z:
个人观点:屏简单实用就好。程序功能MCGS的确很强,毕竟是做组态软件起的底。但MCGS屏个人用的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组态时没法察看状态变化的这一功能,每次都要模拟检查,好麻烦。MCGS屏操作手感也比较差。简单应用,新手入门,真心不建议使用MCGS。
还有就是屏的画面,一向不喜太花哨。想想使用这屏的操作人员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最简洁的输入、最快速的得到他们想知道的信息和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提示。

网友AA:
没有用过威纶的,机器上有昆仑通泰的,反应慢,功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