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please help me installation software unlock plc
when i installtion  software unlock plc CPM1A but when is setting being errors
what is this errors ?

当我安装PLC软件解锁,但失败
感谢你帮我安装软件解锁欧姆龙PLC

网友A:
Tải về tập tin này, bạn sẽ biết

Nếu được nhắc nhở thiếu kiểm soát MSCOMM, thiết lập các tập tin MSCOMM32.OCX được sao chép vào thư mục hệ thống Windows, nếu bạn tìm thấy nó phiền trực tiếp đến các điều khiển và phần mềm giải mã lại với nhau vào cùng thư mục, đặt lại với nhau trên đường dây, nó là đơn giản .
附件: MSCOMM32.OCX.zip (51 K) 下载次数:27

楼主:
dear  renzhe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help me
can you showed me step by steps unlock password plc?
how is software use ?
how is unlock password plc omron CPM1A and CPM2A ?
thank in advance

我看不懂中国
这样我就可以使用该软件来解锁密码
你能告诉我一步一步
这个软件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