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我现在搞不懂D0里面D3的数据问题,说明书上说,D0要占用4个,
D0是接收通道
D1是接收结果
D2是接收数据计数
D3是接收数据允许数-- 设置(D1)中可存储的接收数据的允许字数
我现在理解不透D3的含义
比如
【MOV K1 D0】
【FMOV K0 D1 K2】
【MOV K10 D3】
【G.INPUT U0E D0 D200 M100】
请问D200接收数据是从D200到D210这10个里面,还是D200里面就只能接收10个字数呀。

楼主:
师傅们指导一下呀

楼主:
师傅们看了给说说吧

网友A:
如果设定以字为单位,是接受10个字,从D200-D209;设定字节,是D200-D204。是字或字节,通过缓冲区CH1 96H 、CH2 136H进行读写(0字,1字节)。默认是字。
  • 下载积分:+5(我不是老板) 热心助人!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

楼主:
    谢谢朋友,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定以字为单位,是接受10个字,从D200-D209;设定字节,是D200-D204。是字或字节,通过缓冲区CH1 96H 、CH2 136H进行读写(0字,1字节)。默认是字。

    谢谢朋友,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