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咋回事

楼主(2014-07-18):
为什么逻辑测试按X3,D100没有变化总是0 ?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还可以这样写啊

网友B:
看起来像汇川

网友C:
你是不是在电脑上模拟的呀

网友D:
PLC是否在工作状态,其它地方d100是否有复零条件在工作,或这段程序只是调用子程序,或这段程序被屏蔽了,

网友E:
这条指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没有命令限制D100的变化,那他是会变化。把整个程序发来让大家看看,或许可以找到原因。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在电脑上模拟的呀
是呀。

楼主:
用汇川PLC编程软件写的。

网友F:
汇川的吧

网友G(2014-09-30):
第136步。d100要小于10000才接通,第一次按x3才加500存回去,这句没问题。我想你别的地方d100又进行其它运算,没写好才这样。这么久搞好了吧

楼主:
呵呵!已经解决。是下载程序的时候,编程软件自动将PLC关闭。测试的时候又忘了点击软件中的PLC运行按钮。低级错误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