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9):
我在维修一台设备时密码虽然解开了,但读上来后只有残缺的两条
LD M8000
MOV K5 D8020
LD X7
后就没有了,在解出完成时提示缺少“END”,但能编辑成功,是不是遇上超级加密了该怎么办?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现在的解密软件有很多,也是非常安全的,解密软件在读取三菱PLC密码时,是不会向里面写入数据的。真品的三菱FX1S的PLC在解密的过程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发现你现在上传的文件就那么几句,那可以断定是有问题的,你先看看现在的PLC工作状态是否和原来一样。如果是一样的那你就换一种解密软件从新读出密码,看看和原来的密码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再换一个编程软件从新读取,最好是用另一台电脑上传程序。另外由于FX1s是上世纪的产品,目前已经停产。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加密还没有现在成熟,所以目前的三菱编程软件不可能给三菱FX1s上超级密码,除非他是仿三菱FX1s的PLC。而且用的是自己开发的编程软件,希望你能搞好这台PLC,并且将处理的方式告诉大家。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B:
如果控制要求不是很复杂,把之前的程序删了,自己写。这样可以锻炼一下

网友C:
估计你的编程软件版本和这个写这个程序的版本不一样,三菱以前编程版本很多,你找找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现在的解密软件有很多,也是非常安全的,解密软件在读取三菱PLC密码时,是不会向里面写入数据的。真品的三菱FX1S的PLC在解密的过程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发现你现在上传的文件就那么几句,那可以断定是有问题的,你先看看现在的PLC工作状态是否和原来一样。如果是一样的那你就换一种解密软件从新读出密码,看看和原来的密码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再换一个编程软件从新读取,最好是用另一台电脑上传程序。另外由于FX1s是上世纪的产品,目前已经停产。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加密还没有现在成熟,所以目前的三菱编程软件不可能给三菱FX1s上超级密码,除非他是仿三菱FX1s的PLC。而且用的是自己开发的编程软件,希望你能搞好这台PLC,并且将处理的方式告诉大家。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此人有意思,像乔吉拉德卖汽车一样,天天挂上一句“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工程师不是自吹的吧

网友E:
人家这么热心帮助新手,就算打点广告又如何?光看码这么多字已看出诚意,用得着你这么打击吗。就算你水平再高,不肯为初学者解答,用得着你显摆?

网友F:
这问题应该是设备很久没使用!导致程序确失,因为此问题我碰到过好几次,也可以说是该PLC的痛病!!

楼主:
这个PLC是一直在用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