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9):
各位大师:
   例如M70系统中PLC梯形图更改某一个信号点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求解。
最近有接触到CNC加工中心维修,使用系统为M70系列。故障:换刀时;指定换某一把刀时,旋转到了没有停下来,一直旋转着。如图

查看用PLC梯形图监控接近开关没有接通,关机从启此感应器有正常,大概来回换刀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以上故障,不会停下来,一直旋转着。
  接近开关我也换了一个也还会 出现。
我试着读出PLC程序更改此信号点如(X22B改X239),传输进去重新调试各位置后,作换刀动作:然而启动刀库不会旋转了,一种处于停止状态。
我又换回原来程序又可以旋转。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更改数控系统某个信号点时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问一下  你的M70系统PLC 程序能给我发一份吗  学习学习   谢谢   w243818310@163.com

网友B:
系统换刀有个换刀程序!你改一个点是不行的是一组编码信号来的

网友C:
一般程序很少出问题,是定位接近开关位置不对,要放近点

网友D:
改这种程序,要批量的改,而不是某一个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