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字输出点被击穿、烧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7-19):
plc数字输出点被击穿、烧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过压,过流,产品缺陷。

网友B:
和PLC的输出类型(晶体管或继电器)以及接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C:
PLC晶体管输出型内的晶体管击穿、烧坏的原因有很多,一般不外乎有以下几种。 1、负载的功率超过PLC的带载能力 2、负载端短路 3、工作电源超压 4、晶体管本身的质量 5、环境恶劣影响 6、所带的负载是电感元件,没有安装保护元件,你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检查。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D:
触点疲劳了 用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E:
设汁时偷工检料,没加保护

网友F:
接点太近,外壳没有接地,直接驱动均属不合格,应串接触器。

网友G:
本人遇到的99%都是负载故障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