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断路器选型

楼主(2014-07-19):
大侠们,我两台三相电机11KW和15KW,我分别用的是30A和40A的D型断路器,我看网上说法不一,你们建议呢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不管别人怎么说,给你这么做还是怎么做!!!等你试过之后也就知道结果,别人的口径是永远不可能统一的!!
祝你好运!!!

网友B:
11KW/60A 22KW/100A

网友C:
西门子电机保护开关3VU16 型专用11kw/25A、15kw/32A

网友D:
一般D型的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就没问题
我的是按电机额定是电流1.2倍选 的

网友E:
好像是一个KW两安培 ,如楼上所说11KW/25A ,15KW/32A

网友F:
2楼的选得太大了

网友G:
11KW/32A ,15KW/63A

网友H:
30A和40A应该完全可以啊

网友I:
如果选用DZ47系列的断路器11KW电动机选用D型25A;15KW电动机选用D型32A的。你所用的电动机如果没有热过载继电器保护的话,建议选用DZ108-32系列25A和32A电机保护型的断路器保护,此种断路器基本可以精确调整保护所需的电流值;保护电动机断路器的选用标准是:大于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大于的概念可不是成倍的大)。

网友J:
大电机不建议小型断路器,

网友B:
断路器只是起短路保护用的,在电动机中过载另有其它的元件来代劳,11KW电机用DZ47的断路器,额定电流22A,在电机启动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6倍,如果是变频启动选取的断路器可以小点,但是星三角启动,以我的看法应选取额定电流的2倍左右,选取过小,启动时断路器会跳闸,

网友K:
选的大了,不利保护,赞成5楼、6楼的说法。

网友L(2014-09-24):
记住,1kw/2A

网友M:
选的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