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托住皮带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呢?

楼主(2014-07-19):
请问拖住皮带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呢?就是皮带背面白色的像链条的东西,在哪里可以购买得到呢?谢谢!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
这是一台塑料剪水口的机器,左右个一条输送带,夹持工件进行输送,然后把水口剪掉

网友B:
多拍些照片!!要越清晰越好!!这照片咋看咋不知道是什么!!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塑料链条,阿里巴巴看看吧

网友D:
白色拖链,好像日本设备见过最多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找找看

网友E:
铁芯橡胶压块装在链条上夹持物体移动的,这种在牵引机上运用比较多。

网友F:
同步皮带吧!

网友G:
塑料拖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