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9):
要求伺服电机以5个段速走完。在整个过程中,每个段速都有对应的路程,中间不能停顿。
例如第一段:以100HZ走完3M; 第二段:以200HZ走完2M; 第三段:以50HZ走完5M,。。。。

这个怎么实现?用伺服内置多段位置控制,段与段之间会停顿,

用汇川的伺服与PLC

网友A:
会停顿?你用的PLC不行吧。

楼主:
会啊,直接设伺服内 的内置多段位置控制,但伺服每走完一段就停顿一下。间隔时间与加减速时间都设成0了,还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停顿?你用的PLC不行吧。

会啊,直接设伺服内 的内置多段位置控制,但伺服每走完一段就停顿一下。间隔时间与加减速时间都设成0了,还会这样

PLC发完一段脉冲后伺服走完,走完后PLC再发第二段脉冲,这一段与二段之间难道不会停顿吗?伺服走一段脉冲从加速到减速走完,走完不是会停顿一下。

网友B:
类似三菱PLC中PLSV或许能做到,可变输出

网友C:
这个容易呀!直接用定位指令做呀!按你说的完全可以的!你传距离给它的同时把速度也传给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容易呀!直接用定位指令做呀!按你说的完全可以的!你传距离给它的同时把速度也传给它

说得很对!

网友E:
台达A2的可以重叠路径。

网友F:
我用过信捷的PLC很容易实现这个功能,PLSR指令很容易实现

网友G:
直接设伺服内 的内置多段位置控制

汇川伺服is620有非标,功能非常容易实现

目前 8段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  8段速度、加减速时间、到位等待时间都可以自由定义

每段之间过零 或 不为零也可设定,运行中暂停或退出也可

伺服本身还可送出当前正在运行的段号,定位完成信号等

是直接用户,刚刚用过该功能

用通讯 可以实现任意段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设伺服内 的内置多段位置控制

汇川伺服is620有非标,功能非常容易实现

目前 8段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  8段速度、加减速时间、到位等待时间都可以自由定义

我们用的是IS600P的,里面没有段与段这间过零不过零的啊?段与段只有等待时间啊?
我把它设成0了,但走的时候还有停顿?为什么呢?

网友G:
内置多段位置控制 不需要 plc 发脉冲  h11-00 设3

网友H:
每一段有加减速。软件就是这样设的。除非你知道原机软件,将其全改了。

网友I:
如果用三菱PLC可加定位模块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我也做过类似的工程,三菱plc控制台达伺服,用步进程序接的,一开始用的m8029作为切换下一步的条件,结果就像楼主说的,换一步就停顿一下,机器人就像抽筋一样。把切换条件换成大于等于脉冲积累之后才解决。

网友K:
楼上正解

网友L:
学习了,我做的也是有停一下。转换时间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