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MR-E-70A-KH003驱动器与HF-KN73J-S100电机不匹配,怎么办?
问了好几个人都说应该匹配,可是通电显示AL-1A报警啊。
与驱动器的参数有没有关系,请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匹配的,有二种可能

1,参数P0的值应该是4000,如果不注意改成其他的,就有可能显示不匹配。检查一下这个参数,如果不对,改回4000,断电再上电。

2,驱动器坏了。

楼主:
P0是4000,中间有两参数无法改动,好像是什么内部速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匹配的,有二种可能

1,参数P0的值应该是4000,如果不注意改成其他的,就有可能显示不匹配。检查一下这个参数,如果不对,改回4000,断电再上电。

2,驱动器坏了。

如果驱动器是新的, 那么可能是韧体 (Firmware) 版本不匹配. 送到三菱去更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