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三菱PLC出现初始化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20):
你好!
请问,我安装完三菱PLC8.6或8.5或8.3软件时,运行新建都会出现初始化失败。电脑系统也重装了几次,都是不行。也安照网上指示的在运行打开regedit下操作过也是不行。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谢谢了!

网友A:
换台电脑安装看看那,是否是安装软件的原因,不过这类问题出在操作系统的原因要占90%以上。
你重装了系统,还是原来安装编程软件后打开不正常的系统还是换了另外一个?

网友B:
有一種方式可以試試
目前假設有一台電腦內裝已可使用的軟件後
移除編輯軟件 在安裝有問題軟件試試看!!
如有問題可能是軟件本身有問題

网友C:
那么你的软件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D:
基本都是电脑本身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