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烧毁,,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7-20):
这条生产线不是我负责的,很奇怪,,
4个月之中烧毁5台SWE变频器,,,测得电源电压410V ,,11个变频器随机烧毁的,,有一台甚至是后半夜没开机的情况下烧掉的,,据此推断损坏与负载和参数设置没有关系,,,电控柜全密封,带空调和取暖机......就是问高手缺相状态会不会烧毁变频器,,我现在就是怀疑母线槽与电柜之间会不会出问题,,换进线电缆非常麻烦....
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应该怎么去查,,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缺相不会烧坏变频器的,但变频器会报警。
你的情况,检查走线规范和接地,还有电网的谐波情况。
下载积分:+1(freedos)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们的公司环境怎么样脏不脏?我举个例子吧,某单位用真空烘箱一开始的时候石墨加热件是美国进口的,但后来美国禁运后开始用国产石墨加热件。就开始出问题了电器经常炸。一开始以为是谐波,但经过一段时间排查后发现是国产石墨加热件加工不过关。使用后会有大量石墨细线产生。由于石墨线很细很轻飘起来后到处飞导致了短路炸毁电器。
下载积分:+1(hot_ch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freedos) 热心助人!

网友C:
电压偏高
下载积分:+1(freedos) 热心助人!

网友D:
变频器的质量非常可靠的;保护基本完美;我估计你的变频器这样子频繁烧毁;应该是质量问题;
下载积分:+1(freedos) 热心助人!

楼主:
回复2楼,,我们公司环境不脏,,再说电控柜是全封闭的,,,
回复3楼,,410V电压应该不算高的,,该变频器耐压500V的,,
回复4楼,,整条自动化生产线SEW变频器数量在有40多台,,就是这个柜子里面的变频器频繁烧毁,,说它质量差感觉有些牵强,,,昨晚烧掉了一台1.1KW,,因为生产线不能停今天一早换了一台备用上去...也不知道能熬多久,,汗

楼主:
1楼版主您好,,
你说的接线是指变频器的动力输入还是输出?其中有一台变频器是在后半夜烧掉的,,机器没开机,,变频器是通电的。。。 还有电源谐波的话,,公用这条母线槽的其它电柜里也有相同的变频器,,从来没出问题过,,就这只柜子老是出问题,,,
哦,,变频器烧掉以后,,电源开关合不上,,应该是主回路击穿或者短路了

网友E:
你的变频器前端接了几个开关 重点检查有一相拟接非接 而引起高压击穿

网友E:
再就是你的负载设置不正确 (选型不正确)

网友E:
我遇到的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烧坏10多台变频器 才找到上述原因的12年的事情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参数设置肯定没问题的,,有台是在没运行的情况下烧掉的,,,我也考虑到电源进线部分会不会出现似接非接的情况 ,,所以打算重点排查进线部分! 变频器到母线槽共有3个开关,,

网友F:
SEW的變頻器 他的進相電源是直流母線的嘛!如果是把那台直流母線換了 還有瞰您那控制SEW因該是通訊的吧

楼主:
11楼的朋友,,变频器控制都是走通讯的,,,电源室3相交流 电压410V左右

网友G:
外部电压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H:
既然这个变频器经常要烧,那打开它看具体在什么部位烧的,如果是整流模块处,则应该怀疑是电源。如果是输出模块(IGBT)则怀疑负载原因。

网友I:
有2个方面值得关注:
1、如果是且一直是这个柜子的变频器无规律坏,那查下这个柜子的配线;
2、从你第一台变频器坏到目前为止,已经坏了几台,可以尝试问问变频器维修师傅是怎么说的;

网友J:
看了前面各位大师说学习挺多了,谢谢。
看楼主的问题;提我自己建议。
1.每个变频器有没有独立安装过载保护开关。
2.是否电机接线方法有误,三角与星型。
3.从图片上来看;是否你控制系统有没有安装稳压电源。
我自己的看法,让你见笑了。

网友K:
看着上面好几个圈圈,很不舒服,拜过地主老爷没有?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哈哈,,清明节的时候生产线经理在这条生产线烧过纸钱,,,据说还是和尚念过经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清明节的时候生产线经理在这条生产线烧过纸钱,,,据说还是和尚念过经的!
这是烧得不够的节奏,赶快补上!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L:
按你这样说,其他电柜都没事,只有这个电柜有事,有没可能是人为破坏导致的。如果不是人为,那么很可能是电线的问题,最好查一下线路,先从电源线查起,把所有线拔出来,再重新接入,然后再查一下电机那头,会不会是电机短路或者短接导致的。

网友M:
检查设备接地,接地是否牢靠,检查电源是否稳定,是否有浪涌。最好每台变频器加浪涌隔离开来。

网友M:
还有,吧烧毁的变频器给维修部门确认烧毁的是哪部分就很容易判断原因了

网友N:
我同意7楼的意见,另外我觉得可 以自己把烧坏的变频器拆开来看一下,到底是控制电路坏了还是三相电源整流模块坏了。至于谐波和电压过高我觉得不太可能。否刚也不会只是这个电柜的变频坏了。主要还是要查这个电柜的进线电缆是否完好和连接牢固情况。另外不知这个柜子的空调是否完好,湿度是不是太大?

网友O:
大家说了多方面,就是没说零线或地线是否有问题?如果地线串了火线,本机床的地线又没接好就是你说的现象了。

网友P:
很有可能是距离太近,扇热不好,真的 我遇到过哦

网友Q:
一般是进线侧某个螺丝没有扭紧会烧变频的,以前总是怀疑电压高,但后来发现螺丝松动也是电气元件的杀手

网友R:
应该是电源电压太高,请楼主注意耐压与额定的区别

网友S:
看着都是进口的,就是太矫情了。
这柜装空调的吧,看看会不会是空调含水的问题

网友T:
可能是湿度的问题?

网友U:
如果老是坏,不是电源的问题就是电机部分的问题,接触不良也会。

网友V:
査一下烧坏了变频的什么元件后,再进行分析原因比较客观。

网友W:
如二楼所说的.应该是湿度的问题,小空调工作出了问题,空气中湿度大了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X:
我也来提下自己的看法,无规律可排除电机接法和负载问题,一个可能真的是电源问题,另一个可能就是空调滴水问题,后者我遇到过,滴水进去变频器就挂了

网友Y:
请查看进线部分,虽然工作量很大

网友Z:
应该看变频器烧毁的是什么元件。
整流还是逆变?
我们也是经常烧变频器,测了谐波有50以上。加了电抗好一点。

网友AA:
变频器讨论这么多,比我们用的变频器复杂多了,跟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