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昨天使用GS2107的时候,做好了相关的界面,将程序刷进去以后,机器重启就一直停在开机画面那里不动了,插拔几次电源还是那样,机器和电脑连接的时候,用GT Designer检测,显示连接成功,但是写入程序的时候一直提示通讯错误,连BootOS都没法写入,今天来了试一下还是不行,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样解决啊。
关于程序方面的问题,我在之前使用的时候一直是正常的,最后一次刷入之前,在程序里配置了一个用户报警,目前的情况是用户报警里有两个组,其中ID为1的报警设置了记录数存储的软元件,而ID为2的报警没有设置,在这种情况下会引发错误,仿真运行的时候会报错(就是这种设置方式引起机器开机卡停),我通过新建一个画面工程,采取相同的方式设置之后也会引发问题。
现在程序已经写进去了,所以想请大家帮帮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内部程序进行清空,或者恢复出厂状态的方法啊?

网友A:
解决方法见站长的帖子,建议利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60825.html

楼主:
感谢站长提供的方法,现已成功解决

帖子地址见楼上,等级限制,还无法提供链接

可以解决GS2000系列死机,开机卡第一屏的问题,对于其他的一些机型据网友反映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