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压分出220v电压,电压降不稳

楼主(2014-07-20):
三相电压用3p+n漏电断路器分出2路220v电压,一路开了5个3匹半的空调,电压直降到160v到210v之间,空调直接开不起来,另一路电压略有升高大约245左右,电流大约9A,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N线。是否偏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B:
为啥分两路而不分三路?用漏电断路器好像不太合适

网友C:
你的主线和支太小

网友D:
增加线径或分三路

楼主:
主线不细,三根主线35平方铝芯线,零线16平方铝芯线,空调全部打开,零线能感觉有点小热,开不起来。

网友E:
晕!!!35平方铝钱你就以为不细了??你用35平方铜线在此说不细还差不多!!唉!!!!无语!!

肥仔米

网友F:
5个3匹半的空调多少安呀,35平方铜线也刚好啦

网友G:
为什么不分别接到三相上?

网友H:
三相负荷分配的要尽量均匀;零线热就说明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I:
用铜线,铝线不行

网友J:
5台*3.5p*0.75千瓦*6A=78.75A.你这条火线和零线间承载将近80A电流16平方的零线只能承载不到6A电流,压降肯定会很大零线也会烧掉。

网友J:
上面写错了16平方电线只能承载不到60A电流

网友K:
零点漂移咋办? 线没烧就不管了,负载分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电压高有两种可能一是星星链接零线开路,而是本身电压就高你不带负载的时候测下上桩头

网友J:
像上面的描述应该是零线开路了,所以负载大的电压很低,负载小的电压很高,如果另外负载是照明灯的话有可能达到300多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