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一直想从事工控行业,刚毕业做过电气装配,后来到电厂干了一年的电气运行维护,现在在一家纸箱包装厂做机电维修。厂里的工控设备坏了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顶多就是换个备件,感觉自己离工控之路渐行渐远。各位师傅给小生指点指点,这条路该怎么走!

网友A:
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一般工厂里面的电工,能正确的换配件,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行业不同,对设备的工艺要求不同,特别是好多小设备,基本是山寨的或者东拼西凑的,毫无标准可言,用的电气配件也五花八门;加上电气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不可能全部掌握。
所以你说的情况是很正常的。

网友B:
深有同感啊,我刚毕业做的是电工,想从事工控行业,一直找不到机会,现在整天还是接接线,换换电气元件。

网友C:
我也深有同感啊。2000年我高中毕业,打工路上我学习了电工,从此做起电气维护员,一晃就是6年。一直想从事工控行业,现在参加三菱plc培训又毕业了,一直找不到实习的机会。最近面试多家单位,人家就是不要。只好又做起电气维护员。现实是残酷的,机会或许一生都没有?我一次次的徘徊想冲进工控行业。
tyjksd3535

网友D:
降低要求,找家专业的自动化公司,从打杂配线做起。

网友E:
不要进这一行了,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什么都是路人
  • 下载积分:+5(matengfei) 真诚感谢!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深有同感啊。2000年我高中毕业,打工路上我学习了电工,从此做起电气维护员,一晃就是6年。一直想从事工控行业,现在参加三菱plc培训又毕业了,一直找不到实习的机会。最近面试多家单位,人家就是不要。只好又做起电气维护员。现实是残酷的,机会或许一生都没有?我一次次的徘徊想冲进工控行业。

    你现在就是了

网友G:
    觉得自已能拿下一台设备电控设计就行,找个小设备自动化厂家,基层做起不要求太高,慢慢换工作提高自已.

网友H:
    一入工控深似海,不如找个培训机构学个CAD绘图,做个机械工程师好了

网友I:
    引用楼主风城玫瑰8于2014-07-20 16:10发表的 工控道路渐行渐远 :
    一直想从事工控行业,刚毕业做过电气装配,后来到电厂干了一年的电气运行维护,现在在一家纸箱包装厂做机电维修。厂里的工控设备坏了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顶多就是换个备件,感觉自己离工控之路渐行渐远。各位师傅给小生指点指点,这条路该怎么走!

    不要有“厂里的工控设备坏了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顶多就是换个备件”这种想法,06年的时候我连电机正反转都不会,后来在工控人家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工控世界下载了些视频教程学PLC,我现在可以搞点PLC、伺服、触摸屏设计,现在在一家公司做自动化设计,工资不高6K,做得有点累,准备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一般工厂里面的电工,能正确的换配件,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行业不同,对设备的工艺要求不同,特别是好多小设备,基本是山寨的或者东拼西凑的,毫无标准可言,用的电气配件也五花八门;加上电气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不可能全部掌握。
    所以你说的情况是很正常的。

    那应该怎么提高自己呢!总不能原地踏步踏吧!

网友J:
    8楼说得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一入工控深似海,不如找个培训机构学个CAD绘图,做个机械工程师好了

是啊,我刚毕业也是做电气维护的,觉得做工控挺牛,辞职找了家自动化公司,从接线做起,到自己做工控项目,慢慢发现做工控其实真心没意思。

网友L:
         其实工资待遇只是一方面,各位友友,假如老板给你6K,却是一副老不信任你的样子,你觉得还有动力吗?你会留恋这份工资吗?哪怕你是掏心肝为公司,不管半夜还是休假,有问题解决不了都是亲力亲为,老板却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好纠结。各位给个看法

网友M:
感同身受,进了这个行业你就感觉怎么还是找不到方向的,除非你遇到个好的老师傅指点或是好点的自动化设备公司!但这仅限于有可能,大多数情况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爬滚打,苦逼!

网友N:
引用楼主风城玫瑰8于2014-07-20 16:10发表的 工控道路渐行渐远 :
一直想从事工控行业,刚毕业做过电气装配,后来到电厂干了一年的电气运行维护,现在在一家纸箱包装厂做机电维修。厂里的工控设备坏了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顶多就是换个备件,感觉自己离工控之路渐行渐远。各位师傅给小生指点指点,这条路该怎么走!

那只是你的技术水平问题,举个实例:昨天电工班长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1号和2号螺杆各有一个散热风扇在超温时不工作,说RKC402温控表损坏了要更换,并要求进一步确认,我到了现场把那个“坏表”插到一个同型号温控表能正常的部位上,表有时能正常工作,但用手用力压一下表面,就会出现OUT2亮了绿灯但3脚和4脚有13V直流电压,正常应该短路没压差,因为它是继电器常开触点,继电器工作时应该短路,重新拔出表芯,比对两个表的金手指,发觉有问题的温控表在第三脚位有轻微打火痕迹估计是外壳的压片和金手指接触不良引起,不细心观察很难发现,因为所有温控表的电源是通过针鼻并联所不能断开220V电源,一个串一个,而且第1,第2脚就是220V电源距离第3脚太近了怕短路不敢用工具拨动外壳的压片令其恢复原位,但观察到3脚和5脚是外接到同一处+24V上电源上,第5,第6脚是控制发热丝的低压触点而且是正常工作,我就用导线把表芯的3脚和5脚在金手指上一点把它们连接起来,通第5脚为第3脚供电,两个故障表都是这样修复了。

网友O:
自己学习基础的plc 触摸屏编程。能不能深入看个人悟性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P:
电工学徒来给点个赞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N:
原来老大昨晚到这来,我还以为你在写什么,不敢打扰你!

网友Q:
引用 网友N:

那只是你的技术水平问题,举个实例:昨天电工班长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1号和2号螺杆各有一个散热风扇在超温时不工作,说RKC402温控表损坏了要更换,并要求进一步确认,我到了现场把那个“坏表”插到一个同型号温控表能正常的部位上,表有时能正常工作,但用手用力压一下表面,就会出现OUT2亮了绿灯但3脚和4脚有13V直流电压,正常应该短路没压差,因为它是继电器常开触点,继电器工作时应该短路,重新拔出表芯,比对两个表的金手指,发觉有问题的温控表在第三脚位有轻微打火痕迹估计是外壳的压片和金手指接触不良引起,不细心观察很难发现,因为所有温控表的电源是通过针鼻并联所不能断开220V电源,一个串一个,而且第1,第2脚就是220V电源距离第3脚太近了怕短路不敢用工具拨动外壳的压片令其恢复原位,但观察到3脚和5脚是外接到同一处+24V上电源上,第5,第6脚是控制发热丝的低压触点而且是正常工作,我就用导线把表芯的3脚和5脚在金手指上一点把它们连接起来,通第5脚为第3脚供电,两个故障表都是这样修复了。

电工班长没有什么不妥,元器件坏了,向来是只换不修的.修的无法保证品质

网友N:
修理仪器可以大幅提高技术认知,不是针对谁来修理。

网友R:
其实楼主所在的纸箱厂纸板厂就有大量的控制可以学习啊?
比方说飞箭、同步等等应该了解透了也可以在工控行业立足了。

网友S:
慢慢积累,总有一天会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