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西门子s7-200电源板问题求教?

楼主(2014-07-20):
问问框框里的东东为何物

网友A:
能够再放大一些?不是看的很清楚。
一般看帖片引脚,如果是2个引脚的基本是二极管了。如果是3个引脚,基本是三极管了。

楼主:
4脚,没有任何标识。

网友A:
那你看看,这4个管脚是连接到什么位置,如果连接到滤波电解电容和交流输入侧,则可能是整流桥。
能够按印版图画出原理图?这样方便分析。

楼主:
在电源输出端。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也感觉是电感,那为什么没有标识呢,那一道银色的竖杠什么意思。
有点想互感滤波用的。两组电源输出用的。

楼主:
谢了,学习了,电感值怎么确定呢?

楼主:
型号怎么知道呢?

楼主:
哪位高人给个代换的型号。

网友B:
可以直接不会使用

网友C:
Filter_RF_SUPP rad_EMIFIL_50V_5A_EXSOP4

楼主:
确定是互感滤波器,而且已经击穿,引起主板部分电路故障,按照各位大神的经验,魔机已经成功,成功试验修复电源板。
很是迷惑,电压24v,为什么会击穿互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