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PLC是s7 -200smart系列,型号是CR40,编程软件版本是V1.0,现在问题是电脑与PLC之间通讯连接不上,需要怎么设置,请教教我,谢谢。尽量详细些,第一次用这款PLC,手册和视频资料都看了,不是很懂,没有成功。

楼主:
通信提示:没有注册类,以太网连接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通讯不上,很急,求帮忙。

网友A:
用2.0版本的软件试一下,若是台机,网卡选的对不对,网卡有没有问题,可以先按编辑再按确定。

楼主:
谢谢,装了2.0的软件就好了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是smartPLC和smart700IE(HMI)用以太网通讯不上,求帮助。

网友B:
smart通讯有些电脑系统是不够稳定,不一定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