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1):
PLC是三菱Q01CPU模块是QJ71C24N通讯协议是无顺序协议 需要达到的功能是PLC发送数据至打印机 打印机打印需要的数据

问题是PLC发送的数据与编写的数据部一致;程序需要发送D11至D16的数据可监视串口模块数据时错乱的
请求指点
下附程序及监视数据结果;
程序有修改

我们公司在上海有谁做过类似的项目或者会弄的可以给报酬;13764025152@163.COM邮箱
附件: 程序1.rar (449 K) 下载次数:18
崇拜高手

网友A:
主要是GP.OUTPUT的指令的设置的问题
你的程序是WORKS2编写的吗打不开
恩是的

网友B:
你的Ch1通訊宣告呢?
我怎沒有看到!~
Unit ready 時要丟一串資料,沒有看到阿?ch1 跟ch2參數不一樣喔

G.INPUT呢???我怎也沒有看到呢(會有錯誤訊息回傳嗎?目前只是要傳送沒有要接收那就不用)
我只要发送数据部需要发送数据    通道设置我重新传了  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C:
没看你的程序,但是我做过QJ71C25 485控制台达变频器(或是三菱的)忘记了,也做过QJ71C24读写欧姆龙E5CZ的温度表控制
附件里就是程序了  里面有我监视的数据  以及开关设置   我现在就不知道发出去的数据不是我设定的数据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接受数据也没有接受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先学习怎么用这条指令吧,搞得要抓图麻烦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接收端丢包了
我不需要接受数据的??还有请问怎么知道接受端丢包了呢

网友F:
smov 指令数据寄存器使用有误,先看看说明书。
是哪里出错了 可以指点么  我第一次用这个东西      真不懂

网友F:
一个16位数据寄存器只能放2个字符
那是要把字符串给拆开来写入么   $MOV加双引号不是可以写入字符串么

网友B:
你剛開始模組ready時會丟一串字串出去,
通訊協定
下圖示我用基恩斯DCR RS232通訊前,要先丟的資串資料,置於未甚麼要H136  H137  H145手冊上都有這是Ch1位址資料
这个程序的作用是什么 我该如何去理解   谢谢